关于FX2AD模块

楼主(2011-11-06):
T0 K0 K17 HO K1中的HO是十六进制吗?怎么转换成二进制,小弟跪求高手指点

网友A:
你转了之后也全是0

网友B:
不管是什么进制的数,0不就是0吗,二进制是0,8进制是0,16进制还是0
求解 求精 工控工程、低压电气自动化控制服务

网友C:
你转了之后也全是
真奇怪,你吸进去了那么多的勇气,吐出来的却都是叹息

网友D(2011-12-15):
问的不明确吧
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