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制转换不理解之处,麻烦高手进来指点小弟一下。在线跪求指点

楼主(2011-11-06):
这是我在百度上收到 的资料,可看了半天没有用理解什么意思~
【1】把一个二进制转换成十进制采用方法:把这个二进制的最后一位乘上20,倒数第二位乘上21,……,一直到最高位乘上2n,然后将各项乘积相加的结果就它的十进制表达式。
把二进制11110转换为十进制
(11110)2=1*24+1*23+1*22+1*21+0*20=
=16+8+4+2+0
=(30)10
1*24+1*23+1*22+1*21+0*20怎么就会=16+8+4+2呢
【2】
把一个八进制转换成十进制采用方法:把这个八进制的最后一位乘上80,倒数第二位乘上81,……,一直到最高位乘上8n,然后将各项乘积相加的结果就它的十进制表达式。
把八进制36转换为十进制
(36)8=3*81+6*80=24+6=(30)10
3*81+6*80=24+6这又怎么理解
小弟在线跪求指点!!!!

网友A:
(11110)2=1*24+1*23+1*22+1*21+0*20=
=16+8+4+2+0
=(30)10
1*24+1*23+1*22+1*21+0*20怎么就会=16+8+4+2呢
~~~~~~~~~~~~~~~~~~~~~~~~~~~~~~~~~~~~~~~~~`
这个就是2的N次方的和了,从第一位开始数,从右往左0算是第0位,第一个1是第一位,
依次类推,所以其实也就是2的4次方,2的3次方,2的2次方,2的1次方以及2的0次方求和,
所以就是16+8+4+2=30了!

网友B:
电脑上没有办法表示2的平方,3次方,4次方这样的形式,所以正确的理解是这样的:
(11110)2=1*(2的4次方)+1*(2的3次方)+1*(2的2次方)+1*(2的一次方)+0*(2的0次方)=
=16+8+4+2+0
=(30)10

楼主:
明白了,谢谢高手

网友C:
学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