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机械臂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1-11-06):
机械臂下降时。电磁铁压着大球进,下限位SQ2断开,压着小球时,SQ2导通。
请问高手。机械臂在下降时,当是压着大球 (SQ2要断开)怎么判断让它停止下降呢?
SQ2是下限位开关。
谢谢。

网友A:
这个例子我好像在手册中看到过,通过机械臂分拣大小球。大小球半径不一样(高度差)。当是大球时,机械臂气缸活塞下降,活塞没有达到下限位置SQ2,所以SQ2断开,当是小球时,活塞会下降的更低,活塞到达下限位置SQ2,所以SQ2接通。吸附球体的电磁铁接触面位置可以装一个检测开关,当检测到有物体接触时停止下降。这样无论大球还是小球,只要一接触,机械臂就停止下降(与球大小无关)。通过活塞下降位置的高低也就是SQ2的断开与接通来判断是大球还是小球。

楼主:
谢谢你的答复。如果加一个传感器后,是可以解决。但题目中没有说到。你看还可以通过别的方式不呢?谢谢哈!

网友A:
也许可以在出料口一侧加上两个检测开关(上下安置),如果只有下面那个检测到,上面检测不到,则为小球。如果上下两个都能检测到则为大球。把这个检测结果传送给PLC,让PLC来控制机械臂的下降幅度。若是用气缸带动机械臂的上下移动,这样的话气缸上下移动的精确度就不够了,电机会好一点,但编程可能会复杂一些,这个具体怎么编程我也不会。不知道有没有符合你的题意(可能跑题了) 。 我也是初学者,只知道一点皮毛而已。

网友B:
没看明白说的啥动作

网友A:
可能跑题了吧,可以简单理解,就是在出料口一侧加两个检测开关,上下安置,因为大小球有高度差,半径不一样。小球只能被安置低一些的那个检测开关检测到,而高一些的那个检测开关检测不到;大球的话两个检测开关都能检测到。把这个检测结果传给PLC,然后用PLC来控制机械臂到底要下降多少。具体怎么编程倒先不用考虑。只要明白检测到大球以后,机械臂的下降幅度会小一些;检测到小球以后会下降幅度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