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6):
大家好,我是一个刚开始学习S7-300编程的菜鸟,想请问一下大家在功能块FB的局部变量声明表中,OUT与IN_OUT的问题。就是在什么情况最好把参数写在OUT下,什么情况下最好把参数写在IN_OUT下。(我是用一个星三角启动停止例子来练习的,但是不管我是把三个输出全放在OUT内,或者是三个都放在IN_OUT内,还是一个放在OUT内另外两个放在IN_OUT,在程序仿真的时候都看不来有什么区别),希望大家能帮忙给我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OUT   输出变量,对于FB来说,其相当于只写变量
IN_OUT   输入输出变量,对于FB来说,其相当于读写变量。

如果你有高级语言的编程经验,那么IN_OUT变量相当于地址传递,其向FB传递的是地址,而非值。

当你仅仅需要FB向你输出一个变量的值时,你可以选用OUT变量,而当你需要这个值不仅仅要输出,并且要参与下一次的运算时,应选用IN_OUT.
  • 下载积分:+5(阮子)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OUT   输出变量,对于FB来说,其相当于只写变量
    IN_OUT   输入输出变量,对于FB来说,其相当于读写变量。

    如果你有高级语言的编程经验,那么IN_OUT变量相当于地址传递,其向FB传递的是地址,而非值。

    感谢你的详细解释,谢谢

网友B:
    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