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求各位推荐

楼主(2011-11-06):
本人想学习伺服这一块,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三菱伺服型号推荐?便宜的,能用于学习就行,不用考虑功率什么的,谢谢了!

网友A:
MR-E的好象便宜,J3的贵,J2的适中但是好象不生产了。你要是去买还不如去找个有伺服的机械厂做,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B:
MR-E的便宜,但不能最绝对位置控制,无速度模式
J2S跟J3的价格差不多,功能方面也差不多,建议搞个2手100W的!比较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