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6):
工控机与台达VFD-B(1.5KW)变频器通讯,变频器接了一台800W三相电机(空载),变频器接地线都没接(只接了电源输入,电机输出,还有通讯线),USB转485用的是普通导线(USB转485接口网上买来20元),出现如下问题:
1、通讯不稳定:工控机控制变频器运行一段时间后(大概几分钟),出现通讯失败,需工控机上重新连接才可以再次通讯,连接后几分钟再次出现通讯失败。
2、工控机读变频器的参数有:输出频率、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输出功率、输出转速,这5个参数读数跟变频器面板上显示都一致,但是有一个问题,当变频器输出频率给定为50HZ时,电机转速大概有2940转/分,变频器跟工控机都显示转速为69转/分,怎么会差这么多?是不是得自己用频率来算出转速?还有这5个参数中,哪几个显示的是准确值?

网友A:
1,通讯不稳定:检地线,只能单头接地。用代换法检查通信相关的硬件,如换个USB口(可能要电脑设置COM口号),换USB转485线,或把通信波特率调高一挡等。
2,工控机上软件明显工作异常,应该和变频器有关。
  •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热心助人

楼主:
    现在的变成这样了:不接电机的时候,通讯都能长时间正常,但是只要接上电机后,上位机一按运行,几秒后通讯失败,请问接地该怎么接,才能消除干扰

网友B:
    应该是干扰

楼主:
    可以了,以前是接地没接好

网友C:
    变频器就是一个干扰源,,我记得台达变频器通讯就是电话线的水晶头,你直接转成RS232 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C:
    还有转速你应该在变频器里面设置的,速度才会和你的实际值相同

楼主:
    用的还是USB转485,请问转速在变频器里面哪项设置,才会与实际值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