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放卷张力太小

楼主(2011-11-06):
1、收放卷电机都是2.2KW,放卷减速比1:20,表面收卷,中心放卷。
2、在小张力是运行正常。
3、在小张力下启动运行,加大张力在4kg的气压时,放卷电机停止运行,被动拖着放卷了。
4、我个人感觉是放卷电机功率小了,可是机械认为不是。
5、我同时认为浮动辊设计有问题,可是机械认为也不是
6、机械认为我放卷加减速时间设定太小,我设的是0.1s
请各位帮我参考参考

网友A:
印刷机上的吧?

网友B:
我建议你把放卷改为离合器控制,然后根据产品的要求适当的调节离合器的控制,要想再好就在用一个自动张力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建议你把放卷改为离合器控制,然后根据产品的要求适当的调节离合器的控制,要想再好就在用一个自动张力控制器
磁粉的在大小卷时控制张力不均匀的,大卷时布面张力小,小卷时布面张力大。我的变频器带卷径运算的。

网友C:
你改进一下放卷变频器。用转矩模式控制就OK。。

网友D:
同意4楼,可能是你的电机转速与输出转矩曲线不是直线,或接近直线。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E:
放卷电机处于再生制动状态,变频工作在转矩模式,浮辊反馈恒张力放卷;收卷电机处于电动运行状态,无传感器的话,变频也工作在转矩模式。放卷控制一般采用时间或线速启动PID控制,加减速是由主机变频来控制,收放卷跟随

网友F:
电机的功率是否足够不是现在才估计的。系统是速度控制还是转矩控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