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与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1-11-06):
请教大家变频器与PLC该如何通讯,变频器参数要如何设定?选择ACSII还是RTU方式?波特率应该为9600还是其他?

网友A:
怎么没人发表见解啊。
dsjflksajdfdk

网友B:
看相关变频器的说明书,按照协议写程序就可以了,弄清楚他的原理,

网友C:
一般变频器的通讯都通过485通讯口来通讯的,P;LC也要用485通讯口来连接啊,另外还在在PLC的通讯参数做一些设置。可以通过PLC的通讯指令来读写变频器。具体的品牌要看各自的说明书。
绿色的微笑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