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发脉冲问题求助

楼主(2011-11-06):
我手上有一个增量型编码器,转到0°时凸轮停止运转,与PLC该如何接线,A.B.C三相接哪几根?他发出的脉冲又是多少?编码器没有接触过还请多指教,谢谢 补充,分度好像为2000线吧?

网友A:
问的不清楚

网友B:
如不加定位模块,那应该是A-0V 、B-0V、 C-0V…作触点接到输入继电器 吧?

网友C:
编码器A,B接 到X0,X1点,Z不需要接。用PLC高速计数器C235,C251就可以看到增量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