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看起来简单却很专业的问题,呵呵

楼主(2011-11-07):
大家都知道万用表和兆欧表都可以测量电阻,
现在我要测量线路绝缘情况,应该选用何种仪表,还是两种仪表都可以选择??
反正根据一般情况,兆欧表测量线路绝缘用得比较普遍,但是万用表是否也可以测量呢

网友A:
测量绝缘用兆欧表,因为兆欧表耐压值高。看见有很多人有万用表上的2M档测量绝缘值,那是错误的做法,万用表只有9V电压测量的值是在低电压所测量出来的,不准确!

网友B:
如果是测量绝缘电阻请用兆欧表。。。注意要兆欧表的电压级数和被测线路的电压级数。

网友C:
测接触器线路就知道用万用表测不准确,接触器触点有氧化,万用表测就可能不通,但通电试验就通。
兆欧表又叫摇表,我想是功率小的手摇式发电机,会发出高压,试试就会有这样表情
绝缘电阻由于一般数值较高(一般为兆欧级),在低电压下的测量值不能反映在高电压条件下工作的真正绝缘电阻值。兆欧表是测量绝缘电阻最常用的仪表。

网友D:
问工厂内一般的电工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学过电工的都应该知晓。

网友E:
这个问题都还要去研究,建议不要去做电工,很危险的。至于测电阻两个表都可以,只是一个是测常态下的电阻数值,另外一个是测量仿实际(或高于实际)的环境的电阻数值,耐久实验,耐压实验等。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F:
同意2,7楼的说法

网友G:
用万用表测出来绝缘,一上220v也有可能短路

网友H:
万用表测量电阻还没有指针表好用。测量绝缘肯定用摇表。万用表只能作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