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7):
很多时候,工业控制或者产品设计方面受到PLC这种功能确定,扩展麻烦,成本昂贵等方面的制约因素,需要独立开发一种特殊功能,但是又需要连接触摸屏通讯,工程师在这个方面往往需要花费很大功夫,现在我要帮大家解决的问题就是 单片机与人机界面触摸屏通讯的最简单,最有效的 2种方法,其实就是分为2种通讯协议,即工业标准的 Modbus RTU协议和 工程师自己定义的  自由协议。

本实例采用广州市微嵌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公司网站:http://www.wqlcd.com)的人机界面作为参考,因为公司提供一系列的技术支持和公布单片机源代码,加上公司的人机界面支持自由协议等等先天优势,开发工程方便有效。
      方案比较:
方案一  modbus—rtu协议:
     优点:工业标准通讯协议,具有通用性,,传输数据量大
     缺点:需要时间去了解协议的格式和以及按照规定编写通讯程序(我们提供MODBUS-RTU源代码,客户直接移植就可以,不必费心)
方案二   自由协议:
     优点:数据格式客户自己定义,灵活多变,定制性强,可以模拟任何已知报文的通讯协议
     缺点:传输数据量不大,通用性不强,移植不方便

  工程师可以根据以上两种通讯协议的优缺点来选择理想的方案;

实现方法:首先下载公司的人机界面组态软件(下载地址http://dl.dbank.com/c0c85mpr86   用户名: wqlcd_911@163.com    密码:123456)
方案一:
1. 工程属性选用MODBUS-RTU协议;
2. 先了解MODBUS-RTU协议,基本的01 03 05 06 16 的功能码需要了解,其他可以不去深究;提供相关的资料
3. 使用我们提供的MODBUS-RTU协议(C语言)开发源代码,把主要的01 03 05 06 16 函数移植到单片机通讯上,大大节省了开发时间;

方案二:
1. 工程属性选用FreeProtocol协议;

3. 打开控制令编辑器(设定—>宏指令—>宏指令编辑器)或者直接按F8;
4. 新增宏指令,在宏指令里面使用到Output()、Input()、SetWordData()、GetWordData()这四个函数;注:可以参考附一
5. Output()函数,把设定好的字符串发送到相应的串口输出;Input()函数,从设定好的串口读取需要的字符串;
6. 采集显示:
SetWordData()函数,把Input()函数接收回来的数据,发送给HIM用户自定义寄存器里,然后在显示控件里填上已经有数据的HIM寄存器,即可显示单片机采集上来的数据;
7. 改写发送:
在显示控件了把需要改写的数据绑定HIM寄存器,使用GetWordData()获得修改后的数据,通过output()发送把数据发送到单片机;

资料下载:
http://dl.dbank.com/c0e9kek2e1
Output();
【描述】
第一个参数channel表示通道,如果通道为com1,则channel=1;如果通道为com2,则channel=2,数据类型为int。
第二个参数pString表示从通道输出的字符串的地址,数据类型为unsigned char *。
第三个参数count表示字符串中的字符个数,数据类型为int。
第四个参数result表示Output函数运行后返回的结果,如果result大于0,则表示读写有效,数据类型为int。
注意:此函数只能用在freeprotocol(自由协议通道)中。
【用法】
Output(channel,pString,count,result);
【举例】
char srt[9];
int result;
Output(1,str[0],9,result);

Input();
【描述】
第一个参数channel表示通道,如果通道为com1,则channel=1;如果通道为com2,则channel=2,数据类型为int。
第二个参数pString表示写入通道的字符串的地址,数据类型为unsigned char *。
第三个参数count表示字符串中的字符个数,数据类型为int。
第四个参数result表示Output函数运行后返回的结果,如果result大于0,则表示读写有效,数据类型为int。
注意:此函数只能用在freeprotocol(自由协议通道)中。
【用法】
Input(channel,pString,count,result);
【举例】
char srt[9];
int result;
Input(1,str[0],9,result);

GetWordData();
【描述】
函数功能:从通道中读取Word数据。
第一个参数channel表示通道,数据类型为unsigned char。
第二个参数slaveID表示从机号,数据类型为unsigned char。
第三个参数address表示系统通道地址,数据类型为unsigned short。
第四个参数count表示要读出的字的个数,数据类型为unsigned short。
第五个参数表示命令号,数据类型为unsigned char。
第六个参数pvalue用来保存从系统通道读出的count个字,数据类型为unsigned short *。
【用法】
GetWordData(channel,slaveID,address,count,cmd,pvalue);
【举例】
unsigned short wordData[10];
GetWordData(0, 1,8000, 10, 0,wordData);
从系统通道 8000地址中读取10个数据到wordData

SetWordData();
【描述】
函数功能:从通道中写入一个Word数据。
第一个参数channel表示通道,数据类型为unsigned char。
第二个参数slaveID表示从机号,数据类型为unsigned char。
第三个参数address表示系统通道地址,数据类型为unsigned short。
第四个参数cmd表示命令号,数据类型为unsigned char。
第五个参数pvalue用来保存写入系统通道的字,数据类型为unsigned short。
【用法】
SetWordData(channel,slaveID,address,cmd,source);
【举例】
unsigned short wordData = 1;
SetWordData(0, 1,1000,0,wordData);
把wordData中的Word数据写到系统通道 1000地址处

附录二:
使用自由协议来模拟modbus-RTU

//COM1:freeprotocol
//COM2:modbus-RTU
/*自由协议通道采集数据存放在系统通道,在界面显示
   modbus通道采集到的数据,处理后,发送到自由协议的设备上*/
unsigned char command[32];

unsigned char response[32];

unsigned char temp1,temp2;

unsigned short address, checksum;

unsigned short read_no, return_value1, return_value2,return_value3,read_data[2], i;

unsigned short com2_data;
/****************以上是新建需要使用的变量***********/

Fill(command, 0, 32);// initialize command[0]~command[31] to 0

Fill(response, 0, 32);  //把command 和response 初始化

command[0] = 0x1;// 设置发送字符窜的第一个数据  station number

command[1] = 0x3;// 设置发送字符窜的第二个数据 read holding registers (function code is 0x3)

address = 0;// starting address (4x_1) is 0

HiByte(address, command[2]);//设置发送字符窜的第三个数据

LoByte(address, command[3]);//设置发送字符窜的第四个数据

read_no = 2;// the total words of reading is 2 words

HiByte(read_no, command[4]);//设置发送字符窜的第五个数据

LoByte(read_no, command[5]);//设置发送字符窜的第六个数据

CRC(command, 6,checksum);// calculate 16-bit CRC

LoByte(checksum, command[6]); //设置发送字符窜的第七个数据

HiByte(checksum, command[7]); //设置发送字符窜的第八个数据

Output(1,command,8, return_value1); //把设置好的8个数据,从通讯口1发送出去,具体参数设置参考Output()使用

Input(1,response,9,return_value2); //从通讯口1等待接收9个字符数据,并且放在response[0]~response[8],具体参数设置参考Intput()使用

CRC(response, 7,checksum); //对采集上来的9个数据中前7个进行了CRC-16校验,校验结果存放在checksum

LoByte(checksum, temp1);  //把checksum的低8位放在temp1

HiByte(checksum, temp2);  //把checksum的高8位放在temp1

if(temp1==response[7]&&temp2==response[8])    //CRC校验码进行对比判别时候接收正确

{
                                                                           //CRC检验正确后,把采集来的数据中指定需要的数据放在read_data[]
read_data[0] = response[4] + (response[3] << 8);

read_data[1] = response[6] + (response[5] << 8);

SetWordData(0 ,1 ,0 ,2,0 , read_data); // 通过SetWordData()函数,把read_data送到系统寄存器中,具体使用需要参考SetWordData()函数使用
}

GetWordData( 2, 1, 2, 2, 3, &com2_data);   // 通讯口2,使用的是modbus-RTU协议,

command[0] = 0x1;// station number

command[1] = 0x6;// wirte holding registers (function code is 0x6)

address=10;

checksum=0;

HiByte(address, command[2]);

LoByte(address, command[3]);

HiByte(com2_data, command[4]);

LoByte(com2_data, command[5]);

CRC(command, 6,checksum);// calculate 16-bit CRC

LoByte(checksum, command[6]);

HiByte(checksum, command[7]);

Output(1,command,8, return_value3);  //发出定义好8个字符串

qxlcd.com

网友A:
资料很好,收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