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dao360.dll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1-11-07):
有的时候,我们安装某些软件时,会出现"找不到dao360.dll"或"dao360.dll缺失" 或者"dao360.dll错误"等等
这种情况通常只有WINDOWS XP会出现,解决方法如下:
一、下载附件,解压,得到dao360.dll
二、将dao360.dll复制到C:Windows\System32目录下。
三、打开“开始”,“运行”,输入命令 regsvr32 dao360.dll ,回车即可解决错误提示!
下载积分:+1(dgamen) 感谢分享!

网友A:
这种缺少DLL控件的情况仅限于出现在精简优化版的XP操作系统上。

网友B:
我的电脑老是出现这样的情况,希望有用!

网友B:
我的问题好像还是没有解决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远程给你看一下吧,我现在非常困惑

网友C:
牛啊 谢谢了 差点就要重装了

网友D(2012-02-20):
非常感谢呀,真管用,差点重装系统了

网友E(2012-06-01):
早来看就好了,忙活我半天

网友F:
请问下,我装好后,启动/结束梯形图测试图标不亮,也无法操作,仿真用不了,怎么解决?谢谢解答!!!

网友F:
其它没问题

网友G:
补充,有时要考到软件的目录文件夹中去!!
下载积分:+1(志东qlm) 真诚感谢!

网友H:
我已下载按提示安装可还是不行?

网友I:
显示“loadlibrary(dao360.dll)失败--找不到指定的模块” 请问怎么解决啊?多谢了

网友J(2012-07-19):
Gx Developer安装好后,很多按钮是灰的 监视专用”处没打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