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7):
~~~~~~~~~·

前天电脑系统突然崩溃,重装系统后竟然发现GX-developer各种版本都运行不了~!
每次都是安装以后无论是打开文件还是新建文件,都弹出窗口说,初始化失败!
我勒个郁闷呐!鼓捣了几天,各种版本,各种方法都试过了,就是不行!现在正要写一套程序,真是急死俺咯!
还望诸位高手不吝指点啊!!

网友A:
操作系統的問題,建議不要使用GHOST系統,或者是兄弟安裝英文版的軟體試試

楼主:
感谢版主关注!
这个系统问题咱真是不太懂~~~汗水~~~
这两天我都换了几次系统了,W7的也试过了,XP的也弄了几次,不知道究竟是个什么情况,就是用不了啊
要说,我原来用的系统貌似也不是什么多好的系统,那个时候,第一次安装也很顺利啊,装完啥问题也没有~~~
唉~~~纠结~~~

网友B:
换GX WORKS2 没咯,试下这个咯!

网友C:
找我,QQ远程可以解决。你先下好安装包。
老大给力!

楼主:
~~~

楼上说的这个没试过,不怎么了解
能给发个不?不行的话我自己在论坛找找~~

感谢关注!!

网友D:
换操作系统吧,推荐XP专业版的。特别是注意不要用精简版的操作系统。

楼主:
感谢楼上版主关注!
今天我又换了一次系统,貌似就是啥专业版的,不过不知道是不是您说的那个
现在先试试看吧,是在不行的话就还得换!!NND,我就不信了!!

网友C:
加了QQ没反应。
方法大概是这样:
1,删除注册表里和三菱软件有关的数据
2,解压的时候,最好直接解压到D盘,C盘这些根目录,最好不要装在新建文件夹(2),“三菱 软件”这样的文件夹里,因为GX DEVELOPER 8起,它的安装程序好象认不了空格以及各种特殊符号。
3,安装前安装一下里面的补丁,Update\AXDIST.EXE
4,安装的时候,所有勾都不要打,不管有用没用
  • 下载积分:+3(大空间) 真诚感谢!
  • 特别提醒大家:

网友E:
    同病相连呀1!!

网友F:
    换系统应该可以解决的,我以前也是这样,重装系统就行了

楼主:
    ~~~~

    ~~~~(>_<)~~~~ 按老大说的又装了两遍,貌似还是不行~~~

    老大!!    求视频!!~~

网友G:
用纯净windows xp试一试

网友H:
呵呵 楼主运行环境有没有安装好啊
下载积分:+1(大空间)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