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空压机主电机能用变频器吗

楼主(2011-11-07):
实际需要的气流量大于空压机的输出气流量,想用变频器控制空压机的主电机,当压力达到设定后降低空压机转速,
不知道能不能做,能不能达到节电的目的,
空压机是螺杆式的
请各位能给点意见

网友A:
可以达到节能效果,不过节能效果跟你的用气量有关系,如果空压机空载时间长可以搞搞,如果空载时间短就没有意义了。毕竟改造投资与回报得算算看。
下载积分:+5(king125)

网友B:
如果你的空压机启动非常频繁,而且电机功率也较大的话,采用变频器控制还是有节能的效果的
下载积分:+5(king125)

网友C:
可以的
下载积分:+5(king125)

网友D:
完全可以
下载积分:+5(king125)

网友E:
实际需要的气流量大于空压机的输出气流量,想用变频器控制空压机的主电机,当压力达到设定后降低空压机转速,
不知道能不能做,能不能达到节电的目的,
空压机是螺杆式的
首先楼主的实际用气量大于空压机产气量,也就是说如果你得供气量负载稳定的话,你的空压机是会一直在满负载工作状态,基本上很少会有压力到达的机会的。那么这个状态下加变频器节能没有什么效果的。只会增加的成本。
如果你的需要气量小于空压机的产量30%以上考虑增加变频器节能才有适合经济价值。
下载积分:+5(king125)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电控技术服务

网友F:
楼上正解,只有空压机的卸载时间达到一定比例,变频改造才有效益的。

网友G:
早些年,我尝试着给英格索兰40立方机螺杆空压机加过变频器,具体变频器选择的功率是280KW(深圳伟创的)+4~20mA压力传感器进行恒压供气。变频器当时设置最低频率为38HZ,后来调整到35HZ(主要考虑电机在低速时机头处的油循环冷却问题)。没有最往下调频率。主要感觉输出压力比较稳定,同时可以降低能耗。
下载积分:+5(king125)

楼主:
谢谢 以上各位
实际使用时是两台空压机同时开的,输出的流量就比实际用量大了,
想用一台变频器控制其中一台,
还想问下,空压机是22千瓦的,改选多大的变频器,改造中还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吗

网友H:
变频器功率跟电机的功率匹配一般都问题不大。一台是工频运行一台是加变频动行。如何让气压到达设定值后,工频动行的那一台空压也能有一个休息时间,这是一个应该要注意的地方。毕竟让空压机长时间的运行寿命会大打折扣的。

网友I:
你现在空压机流量小于实际使用流量 空压机一直处在满负荷运转 加变频器会加大耗电量的 变频器本身也是负载的

网友J:
可以我那也用的变频

网友K:
肯定可以啊

网友L:
要注意一下变频器的额定电流要大于或等于电机电流的1.1倍,不要只看功率.

网友M:
产气量达不到用气量,电机满负荷运行,用变频没意义

网友N:
需要稳定的气压可以考虑变频器,不然投资无议意.

网友O:
拜托楼主,是不是打错字啦,这样也要装变频器,有用嘛

网友P:
楼主这种情况完全没必要加啊

网友Q:
应该是可以的 但如果加载频繁也许能达到节能的效果

网友R:
这个是可以实施的,主要就是空压机的卸载满载率,前几年我对这个方案论证过,就差点实施了,后来由于各种原因搁浅了,我也离开了哪家公司。
给你几点建议。变频器要选用风机水泵专用型的,另外要解决卸荷阀自动调节的问题,还有机头压力油循环的问题等。

网友S:
从理论来说是可以的

网友T:
可以這樣用,但是要注意低頻時的高電流.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U:
根据你说情况下,可以加变频器,但没有必要,因为求大于供。

网友V:
跟大家学习了

网友W:
引用 网友U:
根据你说情况下,可以加变频器,但没有必要,因为求大于供。
赞同。没有必要的。

网友X:
除了成本上去,别的没问题

网友Y:
我公司用的英格索兰的就是用的变频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