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松下FP-X L30 PLC 输入点指示灯 不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11-07):
大家好!请问松下FP-X L30 PLC 输入点指示灯 不亮是什么原因? RUN亮 谢谢

网友A:
如果该输入点有信号到达,不亮的话一般是PLC坏了。
电控技术服务

楼主:
嗯 我想也是 我用线短接 了COM端和X端 都不显示
哪位高人知道是哪里坏了 修好要多少钱

网友B:
我想,你或许该用表量先COM与X端有没电压再说

网友C:
是全部不亮还是有些不亮
工控学员商店欢迎你,提供优质低价的学习器材,回收各种工控产品不限好坏品牌。
QQ758185469 18131571939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gongkongbing

网友D:
松下PLC和三菱的不一样,输入端内部和24V是不接通的,要外接24V电。
短接COM和X是不会有输入的。
你应该在COM和X间加24V电压才有输入。至于正负可由你自选,FP-X型对NPN,PNP都能用.
下载积分:+1(fudong) 热心助人

网友E:
首先要确定你输入端的24V电源是否都接了,然后让一个X与com短接,若还是不亮可能就是plc坏了。
专注工业、以您为重、成就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