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新手入门请教

楼主(2011-11-07):
西门子300程序里面的L#10代表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L#表示32位双整数常数,是基本数据类型常数的一种表示方法。
至于为什么这样定义,不好说明。L#不是临时数据区,L才是局部数据存储区,标示符为L,LB,LW,LD,开头要以表示符开头,L区的位表示就是L0.0,因为L区为局部变量,因此不会像DB1.DBX0.0一样,有前面的数据存储区标示符DB1

网友B:
32位双整数常数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