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伺服速度控制求教

楼主(2011-11-07):
最新学习三菱定位一段时间了。
自己也编着。
发现一个问题。。
我现在用的是三菱 FX1N PLC 信捷 DS2-21P5-A驱动器。 还有关联的伺服电机。
现在 我用的是
DRVI S1 S2 D1 D2 指令。
但是现在S2最小设定脉冲频率为10~32767.
我把S2设定最小了。但是感觉现在 伺服电机的速度还是很快。
求教。怎么把速度减下来、
我遇到的问题就是。。速度快。减不下来。
我也看过PWM指令。但是补知道怎么使用。

网友A:
频率设低,还不行的还,改电子齿轮比,步进的话,调细分

网友B:
看一下定位应用指令说明P358

网友C:
改电子齿轮比
承接切断、包装、插针及其他非标机械设备QQ:594392509

网友D:
可以用DDRVI 指令啊,改变电子齿轮比也可以达到啊!再不行只能通过增大减速机的速比可以解决啊!
我还做过0.1mm/小时的,怎么不可以解决啊!
绿色的微笑

楼主:
达到了。。。就是走动的时候。行程补怎么对。。。UM计算。

网友E:
我也不懂,問題是出在哪裡啊?

网友F:
可能要加带自锁功能的减速机罗

网友G:
支持原创,有做过的就把程序搞上去帮下他吧,这又花不了几分钟。我主要是不搞这个
专注工业、以您为重、成就经典!

网友H:
改电子齿轮比

网友I:
速度控制 位置控制 是两码事

网友J:
1.电子齿轮
2.配减速机
3.机械进给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