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控制伺服电机 每次上电开机时都要执行一次回原点操作吗

楼主(2011-11-07):
大家好
在下用欧姆龙PLC,CP1H用ORG指令回原点结束时,为什么A276的值 还是不为0呢,?
另外没有执行回 原点 动作 时,用PLS2指令定位就不可用吗,没有反应!///?
照这样那么,每次开机时都要回一次原点吗,?
三个问题,多谢各位指教,

网友A:
通常做法是上电用INI建立一下原点

网友B:
INI还是很有用的,我伺服急停也用这个指令

网友C:
看看 说明手册 支持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