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们如何看FX2N-1PG报警时BFM#29的数值?

楼主(2011-11-07):
我的1PG定位模块BFM#29号读出的数值是334889003,是什么意思?
看说明书还是不明白其中的意思。
承接切断、包装、插针及其他非标机械设备QQ:594392509

网友A:
有1PG的?我只知道有10PG的,10PG的BFM#29是M代码哦

楼主:
谢谢1楼的朋友,刚才试验结果为:用16位指令写就没有问题,用32位指令写就会出现问题。
承接切断、包装、插针及其他非标机械设备QQ:594392509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1楼的朋友,刚才试验结果为:用16位指令写就没有问题,用32位指令写就会出现问题。
本來就只有16位,如附圖

楼主:
解决了,谢谢各位师傅!!
承接切断、包装、插针及其他非标机械设备QQ:594392509

网友C:
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