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欧姆龙编程软件上做伺服,怎么设置呀···请教下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楼主(2011-11-07):
请问下欧姆龙编程软件上做伺服,怎么设置呀···请教下
最近用OMORN的PLC··做伺服,呵呵···软件上的伺服设置貌似很不清楚
也找不到说明······
亲,那位大大帮下???

网友A:
不知道你想说的是什么

网友B:
有NC的軟體可以做設定
這樣PLC軟體的部分就可以少掉很多寫參數的指令部分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C:
什么型号的PLC?
OMRON 主要是需要设置DM区的参数,设置正确后才能使用伺服定位指令,不然会报错
一般现在的CXP软件就可以设置
乐于分享,勇于创新。。。

网友D:
还是看下编程手册吧
请问下欧姆龙编程软件上做伺服,怎么设置呀···请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