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说说自已的chou事

楼主(2011-11-07):
最近做程序传程序时,第一台PLC以为是热插拔导致422口烧毁,从换上一个新的,机器上电没发现问题,传程序时又烧了,郁闷致极。原因分析查找中,各位分分意见经历吧

网友A:
不好意思没有经历过呢

网友B:
真没有经历过,渴望各位大虾参与讨论

网友C:
不可能的事啊,肯定是接线出了问题吧?是那个牌子的呢?可上传图片看看吗?

网友D:
先说说什么牌子的PLC,那个com口,大家才好分析。个人以为一时数据线有可能不是原装的,而是接地不好。

网友E:
这极有可能24V与交流串电了,上一个烧一个,把本本AC电源拔了就没事

网友F:
你的电脑串口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G:
接线有问题吗,是不是通讯口与电脑的接口不匹配啊!供电电压高了才可能烧毁啊!
绿色的微笑

网友H:
你的通信线是山寒的吗//????连机时最不要给电脑供AC电。。。

网友I:
哥们如果不是接线的问题,不是硬件的问题,你是不是传程序时,PLC没有打到stop模式,那样有时候会烧的。

网友J:
没遇到这问题

网友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