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E伺服放大器与QD75P4的接线问题

楼主(2011-11-07):
请问,是否有人,熟悉三菱MR-E伺服放大器与QD75P4的接线。因为QD75P4是开路集电极输出,但是MR-E的说明书只有差动接线方式。现在QD75P4显示脉冲已经发出。但是伺服电机就是不动作,我想应该是接线问题,有哪位大侠了解开集电极接线方式,望不吝赐教。谢!

网友A:
先手动运转一下伺服马达,看看是否正常。
在检查一下PLC程式。

网友B:
你当初选型为什么选E的伺服?而又选P的QD75,你为什么这么做?你不知道E的要差分的QD75D才能驱动吗?现在说有又有什么用?

网友C:
不是这样的 我以前用三菱FX1NPLC 与MR-E的伺服驱动器接线 驱动器是差分脉冲输入 PP NP PG NG四根线 而我PLC是集电极开路的 不匹配 所以我打电话给三菱伺服技术支持 集电极的话 可以用PP NP这2路信号来控制 opc lG 线都地接 OPC接24V电源 LG是公共端 这样就行啦 还有MR-E参数设置 脉冲为负逻辑 如果需要加脉冲加方向控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