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8):
我不太喜欢用上升沿和下降沿,总觉得不是那么可靠,尤其是在用上升沿和下降沿做软元件清零和复位的时候,经常会造成误动作,使记数值不准确,我个人认为除非必要请尽量少用上升沿和下降沿,请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A:
误动作不会是品牌质量的问题吧?

网友B:
不会啊,我认为有些情况下边沿比较好用,我在喷房上就用边沿,有产品一直有信号输入,没有时信号段续。

网友C:
看你是要什么信号咯,是瞬间信号,不用不行啊,看我们的需要

网友D:
其实是一定要记得一般的PLC是扫描执行的,程序没有逻辑错误,是不会错误执行的,没什么可靠不可靠的。

网友E:
误动作应该是你外围信号不稳定引起的吧,这个不关PLC的问题,上沿与下沿还是相当好用的!
从事PLC、软件与单片机编程……请见我的淘宝:http://lzpj.taobao.com/ QQ:1780085948 梯形图转单片机软件QQ讨论群:64143408

网友F:
程序没问题的话不会不稳定,我用这些指令未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G:
PLC边沿指令是可靠的!

网友H:
是外部硬件的问题,如开关,编码器,接线端子台等等。

网友I:
是否使用上升沿和下降沿要看程序的需要。
PLC是不会错的,上升沿和下降沿肯定可靠。
如果上升沿和下降沿出没不正常,那一定是程序没编好,错误的一定是编程人。

网友J:
外围硬开关点不用上沿,下沿信号。至少要经过辅助继电器~~~~~~~!

网友K:
一定是没有把位置放地合适的地方。PLC是可靠的,不可靠的是程序。

网友L:
PLC是不会有问题的,如果你的程序老是有误动作的话,你的系干忧肯定会比较大,你还是重点检查一下你的系统所有的接地是不是完整,屏蔽是不是接地。这很重要,还有大功率的电机接地线一定要可靠接地。
绿色的微笑

网友M:
上升沿和下降沿是有用的,只是楼上的要注意PLC扫描周期和干扰问题;
当你的信号有问题时,误动作是不可避免的
乐于分享,勇于创新。。。

楼主:
我也认为PLC是可靠的,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不得不选择用上升沿或下降沿来复位计数器和寄存器,由于机械部份间隙过大,接近开关调得太近,很容易造成接近开关的损坏,调得太远又会出现信号采集不到或信号重复造成误动作,由于设备要不停的运转,机械部份非常复杂,拆卸机械部份需要较长的时间。下面我给出程序,只需要采集一个计数器复位信号。请大家给我出出主意。就是在230步的时候,在自动的情况下,我采用了X017上升沿作为C251的复位信号,经常会出现C251误复位,造成最后的定位值比设定值要大,有没有比较好的复位信号呀。
附件: fhcd.rar (12 K) 下载次数:15

网友N:
设置输入点滤波时间。。。。。

网友O:
个人比较喜欢用边沿指令的,有些动作,不用边沿指令,还真解决不了。

网友P:
边沿触发有很重要的应用场合,不要一棍子打死啊

网友Q:
可靠的,上升和下降都没问题
专注工业、以您为重、成就经典!

网友R:
看来楼主进入了误区,是人的问题。

网友S:
在SFC程序中采用上升沿是不太可靠

网友T:
我觉得也是蛮好用的。

网友U:
建议仔细检查程序

网友V:
是设计的问题,看你怎么设计可以有效地避免问题的产生

楼主:
实际上,我并不是不用上升沿和下降沿,而是在非用不可的情况下,那肯定是要用的,就像我给出的程序里面一样,我必须要用X017的上升沿作为C251的数据复位,我并没有说不用它,我只是建议少用,可不用的情况下尽量少用。

网友W:
引用 网友I:
是否使用上升沿和下降沿要看程序的需要。
PLC是不会错的,上升沿和下降沿肯定可靠。
如果上升沿和下降沿出没不正常,那一定是程序没编好,错误的一定是编程人。

同意!
闲坐莫谈国是!

网友X:
有些地方必须要用

网友Y:
程序没错误,暂时没见问题

网友Z:
是否使用上升沿和下降沿要看程序的需要。
PLC是不会错的,上升沿和下降沿肯定可靠。

网友AA: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AB:
上升沿和下降沿蛮好用,特别是一些特定动作。

网友AC:
上升和下降沿存在就有它适合用的场合

网友AD:
上升下降沿在必要的时候,必须用啊。我在写程序的时候也经常用。没发现什么问题的
一帆风顺

网友AE:
很实用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网友AF:
引用 网友D:
其实是一定要记得一般的PLC是扫描执行的,程序没有逻辑错误,是不会错误执行的,没什么可靠不可靠的。

网友AG:
经常用的呀。没有见到有什么问题

网友AH:
PLC一般是不会出错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应该是可靠,应该是硬件的问题,比如说PLC电源没有接滤波器,没接地 变频器干扰等问题。

网友AI:
建议你找下其他的原因吧!

网友AJ:
PLC是很稳定的

网友AK:
上沿下沿是可靠,好用的,比较稳定的,有时脉冲上加有常开点,会造成脉冲数不准确!加个上下沿会比较稳定。

网友AL:
其实也许是因为场合的需要,用的恰当,就是好的,上升沿和下降沿指令的存在就是合理,

网友AM:
如果有外部如变频器的,请务必接地(变频器及设备机架均接地,或相连后接地);
另,如果PLC的I/O信号由外部的开关电源引入,则开关电源也要接地;
这些都能或多或少的影响PLC的动作,尤其像上升沿、下降沿一类的。

网友AN:
我觉得还是根据需要,有的传感器和PLC不太好就会出现误动作
QQ32135553

网友AO:
我也遇到过I/O点从外引入,出现上升、下降沿指令失效的经历,学习了。

网友AP:
事物存在总有其理由,有些场合这都是少不了的;
关于干扰,什么情况下也是很难避免,即便冗余设计也不能完全避免。

网友AQ:
不稳定是程序缺陷或外部干扰

网友AR:
我用的是OMRON PLC 没发现异常问题

网友AS:
我觉得如果是复位的话,应该可以用啊。
天道酬勤

网友AT:
如果是国产信捷的PLC,它真的太垃圾了,上升沿和下降沿经常读不到,我操他姥姥。后来改用AB的PLC,里面至少用了2000个脉冲都没有问题。总之一句话,国产有部分的硬件可能不行。部分……

网友AU:
我也遇到过,后来是干扰信号引起的,后来用屏蔽线就好了。

网友AV:
经常用,没有问题

网友AW:
这么好的指令怎么不用啊?!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AX:
上升和下降,与稳定没有关系,不用太可惜,要走多少弯路,一个扫描周期他接通,你说稳定不稳定,所用的按钮和开关都没有他稳定,没有任何一个开关能保证一个扫描周期他一定能接通
锁螺丝机

网友AY:
建议再出现问题的时候测量一下,是不是外部问题引起的。

网友AZ:
我喜欢用,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BA:
不会啊,是你的问题吧

网友BB:
个人觉得关系不大,取信号关键是信号要稳定,输入时间满足PLC输入条件.取这两个信号如果出现开 关两个过程肯定不行.

网友BC:
误动作那一定要把问题解决,要不很危险啊

网友BD:
呵呵,楼主应该是在做逻辑控制中遇到的比较多吧,就是单纯的逻辑程序就能出现误动作或者不动作,这不是程序的错误,是一个扫描周期的时间不够用的,一般的控制放心的用就行了,前后的逻辑非常严谨程序就要甚用,真的会带来不小的困惑,介意出门要带台运算快的电脑,这样就比较容易发现问题了

网友BE:
我用过几次,挺好用的啊
Stronger

网友BF:
上升沿与下降沿不会有问题的,我经常用到的,没有出现过
Mr Zh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