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INC 在程序中的输入方式。

楼主(2011-11-08):
请问 INC 在程序中的输入方式。是梯形图。我输不进去。用的是GX DEVELOPER软件。谢谢指教!!!
这个状态里用ld y1 inc d0后立即转入下个状态。再用ld m8000 out y1;ld y1 inc d0后立即转入下个状态。。看看D0的值
把它转为梯形图啊,小弟不会。谢谢。大侠指教。

网友A:
仅供参考

网友B:
你那个程序表达的意思是每个扫描周期D0都+1,如要Y1接通一次,D0只+1有两种得意的方法,一是Y1触点用上升沿,再是用,INCP

网友C:
inc任何一个周期只要接通,d0就加1.

楼主:
谢谢各位,前两天没有时间上网。没有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