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可以备份伺服放大器参数吗

楼主(2011-11-08):
如果我在更换完同一型号的私服放大器后需要COPY私服放大器参数,可是没有伺服放大器专用软件,是否可以用QD75软件备份伺服放大器参数呢,那位高手请给个详细的备份,灌入演示过程,谢谢!

网友A:
三菱伺服的软件在本站就可以下载的到啊

网友A:
补充:
QD75M/QD75MH 模块是把伺服放大器的参数设定在模块内部的,每次上电时,模块都会把伺服参数自动写入放大器,因此,如果是这两种模块,更换放大器时不需要重写参数。

网友B:
QD75MH是可以的

网友C:
QX-QP有用的话 要setup221E干嘛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