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8):
前几天在外调试项目时,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有一个单相电机同步电机 采用电容移相式 来实现正反转 由于客户现象比较简陋 也不知道是哪个人做的设备 没有接中间继电器中继 电机反转的那一路的PLC触点烧坏 导致PLC一上电(不管有没有运行) 电机反转 我用万用表量一下PLC输出端子 已经烧坏(短路) 然后我把这一路改到PLC另外一路上 重写PLC程序 上电 问题解决 运行反转2次后 PLC点再次烧坏 最后把这一路加上中间继电器中继 最终问题解决 但是我没有明白 为什么有一路不容易坏 另外一路却这么容易呢? 还有在电容大小选择时要注意什么呢 根据电机的什么参数来计算还是?

楼主:
大侠们指点一二啊

网友A:
首先像你这样的负载情况,必须外设中间继电器,扩大驱动能力。对于正;反转电机控制回路,在PLC输出还需要增加电气互锁功能。
  • 下载积分:+1(gsj791898717) 热心助人

楼主:
    我知道的加中间继电器隔离触点 保护PLC触点的  扩大驱动能力是什么意思啊? 不太明白哎 还有为什么只坏一路啊

网友B:
    有很多的PLC输出点都有触点容量大小的限制,如果长期超容量运行的话肯定会烧坏输出点,另外频繁起停对触点的影响也很大。所以尽量用微型继电器来隔离可以保证PLC的正常运行。另外还在看PLC的输出类型是继电器型,晶体管型的还是晶闸管型的。
    绿色的微笑

网友A:
    比如你的PLC输出(继电器型)的带负载能力小于2A(阻性负载),通过连接中间继电器(5A)那实际现在允许驱动小于5A的负载了。
    还有为什么只坏一路啊
    那你首先排除电机本体的问题,可能的原因是PLC输出触点容量超载。这个现象我在楼上也强调了正;反转控制必须在PLC输出加电气外部互锁触点。
  • 下载积分:+1(gsj791898717) 怎么才能确定电机容量啊

楼主:
    恩 是的 在由正到反的过程中坏的
    电容我不知道怎么选 就随便拿了个试一下  转 我就用啦

楼主:
    那这么说电容可以随便选吗 容量什么的? 有个单相电机 怎么选他的电容呢

网友C:
    你这个问题我遇见过,不过我用的是电磁阀烧坏输出触点的,所以如果你不在中间加继电器的话必须在线中间并联一个二极管, 防止冲击电流
  • 下载积分:+1(gsj791898717) 热心助人
  • 电气交流群:107855191

网友D:
    如果是交流接触器建议在线圈两端并一个灭弧器,可延长PLC点的寿命。加直流中间继电器扩大触点容量在驱动接触器比较靠谱,在直流中间继电器线圈两端接一个IN4007的二极管作为虚流二极管也能延长plc输出点的寿命(针对继电器输出类型的PLC)
  • 下载积分:+1(gsj791898717) 热心助人
  • 温岭市正凯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15057679726

网友E:
    正转到反转切换时,由于反向电动势在断开的瞬间放电打火烧坏触点,加中继或一二极管就好了

网友F:
    正反转切换的时候转差率会很大,电流瞬间会非常大所以很容易烧坏触点。切换时应有短暂延时,必须外接中间继电器。电容的选择要根据分相绕组的感抗来选择,还要分是启动电容还是运转电容,启动电容比运转电容大很多,启动电容当成运转电容会烧坏电容还有烧坏绕组的可能,一定要注意。

网友G:
大哥正反转瞬间电流得打了多少啊

网友H:
PLC的触点电流小,带电机难哪,起动时主绕组有很大的电流,反转时电更大,都加上相应的继电器或接触器吧!

网友I:
1,单相电机电容大小与电机功率大小有关。2,PIC的输出点是不能直接带电机的。多少瓦的电机?

楼主:
50W的小电机啊

网友J:
中间加继电器保护是正道

网友K:
超过了PLC输出的负载能力,PLC输出的负载一般为继电器和接触器,基本上不能直接拖动电机的

网友L:
你是用继电器的PLC直接带动电机?重来没有敢怎么用PLC。都是用继电器进行转换,不管是。PLC的输出端一般就能带动几安的负载。电机反转的时候,肯定会产生很大的电流。所以烧坏点很正常撒。用PLC接固态继电器进行控制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M:
启动电流按2.5~7倍的额定电流估算

网友N:
是转换时瞬间短路,

网友O:
西门子模块还是加中间继电器使用比较好

网友P:
只坏一路,是因为电机换向电流增大超过PLC继电器负载所致。一般PLC输出都要外接中间继电器。

网友Q:
加下二极管

网友Q:
我说一定是继电器的PLC 你加一个二极管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Q:
错了 你那是交流的电机啊 我还以为是直流的电机呢 加继电器中转一下吧

网友R:
扩大继电器容量才是硬道理啊!

网友F:
PLC的输出可以带小功率的电磁阀和指示灯之类的,如果是直流负载的话要加续流二极管,交流就加阻容吸收.

网友S:
带电机一定要带继电器,普通继电器或固态继电器都可以,电机可能会堵转,电压太低,或漏电,短路,过负载等现象出现,如果没有扩容,是很易出问题的

网友T:
1、三菱继电器交流220,额定是60VA,
2、电容充放电电流对触点上海非常大

网友U:
分析一下当时情况,应该是正传,马上反转,这时反转是带载起车,电流要比空载大几倍。

网友V:
正转切换到反转时应停止一会在反转,你的情况是正转突然停下到反转时要经过制动在反转这样制动时电流过高烧坏的

网友W:
正反转时冲击电流造成的。最好加个中间继电器了!!!

网友X:
要加中间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