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的工程数据打不开了?

楼主(2011-11-08):
以前的程序现在打不开,不知怎么做才可以修复呀!多谢各位帮助!!!

网友A:
打不开有很多种原因,你把报的错误截图上来看了,大家才好对症分析。

网友B:
有什么提示没啊

楼主:
没有提示,只是弹出打开工程路径,如图:
谢谢大家帮助了。
点选工程路径后有的工程显示,但是有些就没有了。我该怎么恢复他们呀!谢谢!见图:

楼主:
版主帮一下忙呀!

网友C:
直接在所在的文件夹中打开,看看少什么文件。

楼主:
就是双击工程后就出现对话框打开工程。如图下。再选择就出现如图上。谢谢!

楼主:
是不是没有用了。无法修复呀!再次多谢了!

网友D:
打不开有很多种原因

网友E:
可以修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修复的
不知大侠,怎么修复呀!还请指教!多谢了!

楼主:
自己再来顶下。

网友F: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期待有高手解决

网友G:
卸载,重装。
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卸载,重装。

卸载软件吗?我打开其它的都可以呀!

网友H:
不用重灌,只要把她放在桌,面然後再重桌面開啟就可以了,然後在存到你要的地方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用重灌,只要把她放在桌,面然後再重桌面開啟就可以了,然後在存到你要的地方就行

多谢你的热心帮助,我现在去试一下。多谢了!不好意思!我刚试了,可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