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GX Work2在WIN7上不能运行的问题

楼主(2011-11-08):
各位大侠,GX Work2 131H的装在win7 32位系统上,打开后在进入界面时,界面闪一下就自动关闭了,兼容我也设为XP了,为什么还是这样啊,急死了,谢谢

网友A:
32位应该是可以用的,不用设置兼容。有可能其他地方出了错,你重装一下看看。

楼主:
我从装了,连系统都还原了,还是不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们都说行的,可是我的就是不行,在装的时候有什么注意的地方么,谢谢

网友B:
我的是WIN7 64位的装不了

网友C:
我的win7中32位可以装 64位就没试过 现在装的编程无法创建工程 楼主有时间的话帮我调试下 谢谢

网友C:
重装一下 我的win7 32位可以装上 在安装时取消所有防火墙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