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送料程序怎么写 要求有顺序 谢谢

楼主(2011-11-08):
有A B C D E五台机器,旁边有自动送料车为5台机器服务送料, 要求5台机器发出要料信号时,PLC能根据ABCDE 这5台机器发出信号的先后顺序实行送料,不能乱送料,如何写识别先后顺序的程序,谢谢。

网友A:
FIFO 队列
在FX2N中就是先入先出指令
即使没有FIFO,在三菱中使用变址来实现队列结构也不复杂

网友B:
你用的啥PLC呀,人家才好思考哟

楼主:
我用的是三菱的FX系列的

网友C:
fx的先入先出,
以前我编了一个程序模拟过,
你可以加我qq,894880447

网友D:
已经告诉你用变址
V0代表当前队列中数量 V0=0 D0V0=A
V0=2 D0V0=C
……
V0=4 D0V0=E
V1代表执行顺序 D0V1 V1=0
……
D0V1 V1=4
判断 V1是否大于V0
大于 则表示执行完毕,V1=V0 =0

网友E:
我也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