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开机画面没法删除

楼主(2011-11-08):
威纶MT6070IH的屏,我新建了一个开机画面在里面,下次再传程序的时候那开机画面还在里面,想把它删除了,不知道在哪里删,请教?

网友A:
恢复出厂设置状态,或者重新下载工程,下载前把工程里面的开机画面删除。

网友B:
直接在电脑里编辑的时候把工程里面的开机画面删除就可以了。再重新下载工程
专注工业、以您为重、成就经典!

网友C:
我会了
明天会更好!

网友D:
把电池取了五分钟再上电池上新程序

楼主:
谢谢各位,还是删除不了,我打电话问了威纶公司说要恢复出厂的

网友D:
存储源是BIOS是没法册出,取电池也没用,一要找到放电端,还取电池同时操作.找厂家最好!!!!!!!!!!!

网友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