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内部输出继电器触头寿命的问题

楼主(2011-11-08):
有什么办法能使PLC内部输出继电器触头寿命长点,

网友A:
加中间继电器,不让P L C直接带负载

网友B:
使用外部继电器

网友C:
设计标准是2A,实际上很难,用电磁继电器转换控制吧.

网友D:
楼上的都不错

网友E:
使用外部继电器保护 可以防止外部器件短路造成PLC内部继电器烧坏

网友F:
三菱A系列的更换也方便啊,直接将前连接器卸掉,卸下模块,继电器可以直接更换。我自己做控制柜也采用中继转换的,感觉这样可靠点。

网友G:
谢谢不错
真奇怪,你吸进去了那么多的勇气,吐出来的却都是叹息

网友H:
用中间继电器吧,感觉可靠点

网友I:
加继电器

网友J:


网友K:
加中继吧。在控制回路设计保护电路,最简单的加保险丝。一般一组COM接一个0.75A的保险。

网友L:
改用晶体管输出的外加个继电器就没问题了

网友M:
那就不用PLC直接带负载或者加保护

网友B(2011-12-12):
学习知识无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