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QM1H-CPU51的CPU 红色ERR/ALM灯常亮的问题

楼主(2011-11-08):
欧姆龙的高手请帮帮忙,我将一台CQM1H-CPU51的PLC里源程序清除后PLC的RUN灯就不亮了而ERR灯亮,并且无法与电脑的编程软件建立通讯连接,是我将程序清除后无END指令的原因还是别的愿因,如何在ERR亮时与PLC建立通讯排除故障,我已被此事搞了好几个通宵了实在被办法了,大家帮帮忙吧 ,急 急 急啊

网友A:
用自动在线的方式联机试试

网友B:
你这个可能是内存卡引起的,我以前也遇到过,把内存的电池去掉,用一根小电线短接内存卡的电池座,约15秒后拿开,把电池插上去,在用电脑和CPU自动在线通讯,看看能不能通讯上,要是还通讯不上,找个手持编程器插到CPU上试下,要是手持编程器能连上的话,看看里面显示什么故障,按故障提示去处理就OK了,要是手持连不上,那是CPU上得硬件故障了。
高手

楼主:
谢谢楼主的指点
问题已解决

网友C:
CPU上得指拨开关没有设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