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200H-CPU01电源故障

楼主(2011-11-09):
请高手指点
本人有几台C200H-CPU01电源,上电后,电源灯亮,里面吱吱响,几十秒以后变压器输出端35V、470微法的电容就爆掉,检查输出部分零件都正常,(跟好的相比),我判断是变压器有问题。
高手

网友A:
也可能是光耦后面反馈电路有虚焊哟

网友B:
有可能是稳压电路出问题,引起输出电压过高,同时引起电容过压爆裂!

楼主: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了。
高手

网友C:
还有很多都是进口机器,电源是110V,有人测试时经常忘记去掉短路片,结果上了220v测试,烧毁电源。兄弟你的是怎样问题

楼主:
是后级5V输出的降压电阻烧坏,使变压器输出5V滤波电容(35V 470微发)爆掉,更换电容和电阻(电阻是1千欧姆的,在可调电阻便便,有3个电阻,1个是1千欧姆,1个是2.5千欧姆,1个是300欧姆。)就这个1千欧姆的有问题。
高手

网友D(2012-02-13):
我的C200H是打雷爆掉的。 换了一个1KV 470微法的电容和一个桥块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