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楼主(2011-11-09):
大家好,我最近在本论坛里下载资料怎么就下载不了呢,下载后的文件就是显示一个网页图标。为“job-gkaction-download-pid-1159148-tid-125780-aid-73910.html”,请问这个该怎么解决,谢谢!
专注工业、以您为重、成就经典!

网友A:
应该是电脑设置问题,我也遇到过,换了台电脑就好了
下载积分:+1(wdh_1688) 热心助人

网友B:
工控下载是这里
http://down.ymmfa.com/
不会出现你说的情况
你说的 job-gkaction-download-pid-1159148-tid-125780-aid-73910.html 是你下载论坛附件时出错,一般是使用了下载工具导致的,你右击,目标另存为就不会这样。还有正常的浏览器设置也不会这样。

楼主:
恩,以上两位都说得有道理,现在按照你们的方法做了,真OK,其实我还想给‘ymmfa’兄台给分的,可好像只能评一次 ,晕!多谢你们了!
专注工业、以您为重、成就经典!

网友C:
还有正常的浏览器设置也不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