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9):
FX 的PLC 先入先出的 程序怎么写 大家帮帮忙 谢谢
前面我朋友已经在这里问过了
有A B C D E五台机器,旁边有自动送料车为5台机器服务送料, 要求5台机器发出要料信号时,PLC能根据ABCDE 这5台机器发出信号的先后顺序实行送料,不能乱送料,如何写识别先后顺序的程序

网友A:
引用楼主blackpi于2011-11-09 08:46发表的 FX 的PLC 先入先出的 程序怎么写 大家帮帮忙 谢谢 :
FX 的PLC 先入先出的 程序怎么写 大家帮帮忙 谢谢
前面我朋友已经在这里问过了
有A B C D E五台机器,旁边有自动送料车为5台机器服务送料, 要求5台机器发出要料信号时,PLC能根据ABCDE 这5台机器发出信号的先后顺序实行送料,不能乱送料,如何写识别先后顺序的程序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我朋友先前问过……

已经告诉你用变址

V0代表当前队列中数量   V0=0  D0V0=A
                                            V0=2  D0V0=C
                                         ……
                                            V0=4  D0V0=E
V1代表执行顺序   D0V1   V1=0
                                ……
                                D0V1    V1=4
                             判断  V1是否大于V0
                            大于   则表示执行完毕,V1=V0 =0

个人觉得已经说的比较详细了,如果要源代码,可以有偿为你写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