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9):
我前段时间开发了一台车床专用机,使用到油压卡盘,这样就必然使用到液压站,刚开始卡盘在张紧的时候我让电磁阀和油泵一直工作,但是车床工作时间不长电磁阀和油泵就非常烫,我经过分析可能和液压油压缩发热有关,应该加风冷却器,给液压油散热,减少对电磁阀和油泵热传导。我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侠车床工作时有正反转,工件在高速旋转时必然有很大的惯量,特别是换向时惯量是在变化的,有没有一种液压站是智能的,当卡盘张到设定值时油泵在休眠状态,当力量发生变化时油泵按程序开启工作,这样在保证卡盘张紧工件的前提下减少对电磁阀和油泵热传导,延长它们的寿命和节能。
不断向前

网友A:
關注中,望高人解答學習學習.

网友B:
楼主可以在液压站的安装一个调压阀,按照液压卡盘的工作压力调好压力。在压力到达设定压力时就把多余的压力释放。保持液压卡盘的工作压力就好。
  油泵的休眠涉及到安全问题方面的问题,建议楼主尽量不要做的。
不知楼主的系统中有没安装压力开关。在油压不够时要及时报警停机。
电控技术服务

网友C:
好想法.楼主可以以此为研究课题了

网友D:
用压力传感器或者电接点压力表控制液压泵的高压或者低压电磁阀的切换或者液压电机休眠,,还要有溢流阀泄放压力,液压站一般是采用水冷的居多。
  • 下载积分:+1(邓明海) 热心助人,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发言,我通过73014和guochunyi 的建议上网找到了一款数控车床液压站,通过他们的技术人员的介绍可以满足我的要求,现在把这家公司介绍给大家;杭州德科液压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希望帮到和我遇到一样问题的朋友,请大家分享一下使用经验。
    不断向前

网友E:
    用。蓄能器,啊

网友F:
    4楼和7楼回答的灰常正确。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