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式求解

楼主(2011-11-09):
请大侠给个详细讲解,谢谢

网友A:
字逻辑与《逻辑积》。按位与。 H40=100 0000. 和d40的各位与。如果D40的第七位为1.M20接通 。 bin64=100 0000如

楼主:
恩,明白了,就是与运算了吧,H40是16进制,要与字元件D 进行比较,H40转换成2bit就是1000000,和字元件的bit位比较,如果有一个一样,那后面就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