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dbus通信指令的含义

楼主(2011-11-09):
MODBUS通信数据中每位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哪里有说明

楼主:
例如 FNC 80 D200 K8 D300 K8.那么其中的D200,201,202.-----207.分别代表什么。哪里有这方面的资料
RS

楼主:
rtu ...8位偶校验1停止,能用8位数据处理吗(M8161 ON).我现在只能写设定值什么,就是不能读,是什么原因..写的时候的返回数据,第一个代表地址的感觉不对,能有什么检查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