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LG的PLC与LG的文本连接问题

楼主(2011-11-09):
请问各位大侠,LG的一老款PLC为MASTER K200连LG的文本显示器XGT,为什么二者连不了机呢
爱家爱china

网友A:
什么方式连接?通讯线可对》? 是485连接还是232? 估计你是直接编程口连接的吧?
1-1
2-2
3-3
4-4
5-5
6-6
7-7
8-8
9-9
这样的连接方式还有地址 协议。。直接用LG专用协议就可以了

网友B:
编程口应该是232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