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请高手帮忙指导一下

楼主(2011-11-09):
朋友帮忙解释一些,下面工程什么意思

网友A:
你用的应该是三菱A系列的PLC吧!
M9036是运行常闭
后面是乘法运算;D2145 X K10=D2425
谢谢朋友,明白了,以后请多多指教,有QQ吗,留一个有问题以后再麻烦您

网友B:
建议先去学习一下基础指令知识再去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