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选型

楼主(2011-11-09):
100KW的机器,3相电,100M左右,放电缆需要多少平方的线,如果放单根线,每根多少平方的线啊?

网友A:
最好用电缆,100KW200个电流左右,短距离70就够用了,100M的话用95平方的如果环境不是很好(比如室外温度比较高),再留有余量就用120平方的.

网友B:
95可以了

网友C:
70平方的多股铜芯线足够。

网友D:
架空单线50平方完全可以,埋地址70平方电缆也行,都铜线计算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