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我这里PLC是怎么通信的

楼主(2011-11-09):
我单位的PLC是FX3G-24M,现在有8个PLC用Nport5610-8串口服务器连起来的,用网线通过交换机连到各个办公场地,其中有一个总服务器,可以远程监控和上传程序,实行各种工艺的驱动,请问高手这是用的什么通信呢,都用什么设置呢?另外设备上触摸屏都是练到交换机上的。请问做到这一步要用到什么知识呢?

楼主:
希望大虾能解释一下

网友A:
请问连接到PLC的数据线是插在哪个端口上面的?

楼主:
怎么啦 没人回答我的问题,是问题太简单呢,还是。。。。。。?

网友B:
你这样说谁知哟,请弄张图片贴下才行啊

网友C:
小日本的东西一般以太网用的少,,应该是总线或是RS485

网友D:
贴个图学习一下呀!

网友E:
聽你的敘述
應該是RS-485的通訊方法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楼主:
看来大家大部分没用过Nport5610-8这个串口服务器

楼主:
图片我想想怎么弄 因为太多了

网友F:
应该是485通讯吧!通讯设置应该和主站副站设置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