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程

楼主(2011-11-09):
各位大侠,本人刚接触plc请问阀门控制中,在plc中是怎么编制控制梯形图的麻烦不??、谢谢啊!!
就是有5个阀门,三个开关阀,两个调节阀,plc给出4到20毫安信号控制开关,相应的执行器给出阀位反馈,两个调节阀还有百分比的显示,这个编辑元件指令表咋编!!!!麻烦大侠们了

网友A:
根据自己的工作过程编程

网友B:
这个问题 我的建议多找点资料 看看 然后练练 接触的多了 自然就会了
最好有编程设备
祝你成功

网友C:
支持2楼的观点

网友D:
学吧,无涯啊

网友E:
你是控水;油,还气控制流程得提供吧,别人才好思考呢

网友F:
那你还等加油学习了!

网友A:
多练习,就会了

网友G:
不走寻常路

网友H:
都是些什么呀,问题没看明白,回答得也是一头雾水

网友I:
实践啊。。。。实践。。

网友J:
问题不详细,给点详细的情况!

网友K:
先理解别人编写的程序,学编一些典型的程序,掌握后再编写小的应用程序,并学会调试修改直至达到控制要求。

楼主:
就是五个阀门,plc输出控制4到20毫安电流,控制阀门开关,阀门通过限位反馈开关度,怎样编辑指令表啊,其中两个是调节阀要反馈开关百分比的,麻烦大侠们了谢谢啊!!!

网友E:
你的阀门是转动的,还是直压式
转角的,角行程,这个好像关系不大吧?

网友L:
多点实操就懂了

网友M:
想办法用别有办法去实现那部分的控制

网友N:
5个阀门就开关量,没有什么讨论的,根据工艺,是开就开,是需要关就关
吧你触摸屏上输入的调节阀的数值,加减乘除后写入到你PLC--D/A转换模块的通道中,(通道地址是你的模块安装的位置决定的)
在吧阀反馈的电流信号从A/D模块通道读出,加减乘除和触摸屏加减乘除的数值做比较,决定是加开度还是减小开度。
谢谢啊!!!!
锁螺丝机

网友N:
百分比就是你阀门全开假如是100度 ,开3分之1就是百分之33.33度,对应的电压信号就是3.33v,加减乘除的目的主要是和你阀门的流量匹配,比如你阀门全开是3000克每秒,那你0.01v对应的就是3克,那你触摸屏输入3克,加减乘除后让D/A转换输出0.01V 就OK
锁螺丝机

网友N:
电压信号和电流信号一样,加减乘除是指倍率的一个关系,具体多少倍率是和你的硬件有关,当然精度要求高的话,还有加入PLD控制,取平均值做比较--
锁螺丝机

网友O:
不难做到的。看你的动作并不复杂。多练习练习就可以的。相信自己会成功的。

在东莞市

网友N:
在触摸屏上专门有液位刻度指示工具,把他设定为满开度为100,颜色用蓝色,把反馈的写入到刻度的变量里,颜色设定为红色就看到液位光标在设定不同值的不停的上下变化。
锁螺丝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