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瑞变频器启动不了

楼主(2011-11-09):
小弟有一个1.5KW的变频器用电位器调速(0--10V),接上CM和OP6后运行灯不亮,但是正转灯亮,而且显示P.O,里面小继电器吸合。墙角各位大侠是参数问题还是内部故障

网友A:
应该内部参数没设定正确 再好好看看说明书

网友B:
PO是欠压故障。查直流母线电压,电压检测电路。

网友C:
是参数问题,面板就能调速,面板不能调那内部有问题

网友D:
P O就是欠压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