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台伺服馬達共88KW用多少平方的電源線,求解...

楼主(2011-11-09):
16台伺服馬達共88KW用多少平方的電源線,共多少電流,為什麼進線只用了16平方的線可以用,求解,謝謝...

楼主:
馬達為斯耐德的

网友A:
是直接驱动电机吗?

楼主:
PLC,驱动器,馬達

网友B:
这是暂载率的问题。
虽然总功率你加起来88KW,但实际上设备在同一时刻用上的电机不会16台,譬如说有5台(已经很多了),那么此时的功率才多少?估计就25KW,电流估计50A,你看16的线够不够?即使你有可能16台同时做,但这个时间肯定也是非常短的,短到电线来不及发热。
相关知识你可以翻看工厂供电这本书。

网友C:
伺服电机很少在额定功率状态下工作,或者时间短。

网友D:
常用电机每KW按2A算最好,88*2=176A 根据生产动态是按60%算, 最少也要算120A电流 50平方的线最好,闲点不多,超点能用

楼主:
感謝樓上的師傅幫忙解釋,
我所說的是現象是機械手上用到的,8台連,雙軸,16台馬達同時運行3S-5S,停1.5S後繼續運行.可能是沒有達到它的額定功率,才會電流很小.

网友E:
造成6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