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9):
如图

当我,给了一个信号给X0。。。程序就会自动每一个R901C后移位一次
。。。在数据输入端中,并联上X0与Y113。。在复位的位置上用上Y113
我是打算,利用这样实现循环
可是,问题在于,它在复位第一次后,输入端就不能再获得信号,也就是不再循环了。
接着我就在输入端,成 R9013,如图

结果发现,,SR WR 1中的数值一直是0不变,就是说,R9013第一个扫描周期没有输入数据。。

说了,那么多,我的问题就是,问,是否是因为仿真软件本身不完善的问题,还是说,问题出自我??
请各位高手大哥指点迷津

网友A:
松下这个东西便宜是真的,不过也非常垃圾‘。。。。。。。。。。。。。
这些新出的东西就更不要说这些了
更要命的是这样的指令,你试一下就会知道:
1.T0(DF),T0(DF/),T0/(DF),如果用这种做为触发信号,你试一下,相差N多毫秒。。。。。。。。。
2.再如:你这样的例子,用901B触发相同的时间内,采集相同的数值,看看是不是一样多或相差N十多个数据,不集你试试
3.FP-C32T上两千部或更多的情况下,你试试数据采集,结果会如何
4.如果此时更要用索引,I2之类的东西,你再看一下,它会死给看,根本是用不了的
5.再用在线中的时序察看器试一下(美其名为视波功能),看看它的精度就知道只能做低端开关量控制还是可以的,做高档点的控制就不要想啦。。。。。。

楼主:
是啊,楼上的大哥,说得真对,我刚刚也试了,。。。哎,。。。还以为松下出了仿真也好啦,因为学校教学用的就是松下的PLC,,,哎。。。看来还是三菱好

楼主:
看来这个仿真还没完善,我刚用上升沿放在X0里,发现就控制不了X0的通断。。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