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怎么回事呢?FB1中定义的变量不能用

楼主(2011-11-09):
描述:为什么不能用呢
我已经在FB1中的变量表中定义了 可是怎么这样呢

网友A:
变量的数据类型是如何定义的?贴出变量定义表出来.

楼主:
我所设的变量表

网友B:
你的形参变量的数据类型定义的不对。

楼主:
多谢各位 确实是变量类型的问题 看来书本错误不少啊

网友C:
应该是timer 与int,不是time与word

网友D:
数据变量类型明显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