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软件安装问题

楼主(2011-11-09):
安装软件后打开文件所有的文件全是绿色的,是咱回事怎样解决?

网友A:
上传图吧,难理解阿

网友B:
上传图片吧

网友C:
把现在安装上的那个软件卸载,然后修改或删除相应软件的注册表,最后重装此软件,一定OK,不知道Q我。
本人之前在网上搜索,很多人说的那些方法都没用,甚至让重装系统,晕!我windows7的都能装上最新版8.86的,很多人都说装不上,那是没有找到方法。
专注工业、以您为重、成就经典!

网友D:
顶楼上,主要是注册表没删干净!
而且某些进程也要关掉才行!
详细操作方法见论坛置顶帖,站长针对这个问题写的!

网友E(2011-12-21):
我安装的是886的,可是在新建工程的时候出现工程初始化失败,工程部能打开!!请高手指点一下,我的系统是win7 32位的,谢谢。。。

网友E:
三楼的QQ是多少啊???

网友F:
安装不完全吧。删了就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