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C200H-LK201-V1故障

楼主(2011-11-09):
我有一块C200H-LK201-V1通讯模块,前几天用还好好的,这次在编程的时候用了2个小时,LK201运行灯就不亮了,LK201故障灯也没有亮,但是CPU的错误灯亮起,我用手持编程器插上CPU查看,手持编程器显示,《特殊模块错误》,我拆开LK201外壳,目视了下零件,也没有发现烧坏点。急啊。
请各位大哥和高手指点下小弟。
高手

网友A(2012-02-15):
请问您这次编程时用的是什么软件?

网友B:
你挂上去的时候,没固定好,编程线拉来拉去,下面针脚松动 ! 有这可能吗? 送修吧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C:
请问C200H-LK201模块是如何用的,请指教

网友C:
我有一C200H-LK201模块没有使用说明书不知道咋用,请高手指点

网友D(2012-04-05):
说明书只有英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