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下面的数据结构

楼主(2011-11-09):
程序里的D6600V0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V0 是寻址寄存器, D6600V0就表示D(6600+V0的值),即V0为0,那么表示D6600,V0为1,表示D6601。。。。。。。。

网友B:
V0就是指针,看你赋值多少而要传输的数据不同

QQ:84818626

楼主:
明白,多謝
那除了v還有其它指針可以同樣的用法嗎

网友C:
看到说学习了
明天会更好!

网友D:
变址寻址,D6600的内容加V的内容为数据存放的地址

网友D:
三菱的Z也是变址寄存器,与V一样

网友E:
